台式主板更换24pin电源插座

楼主(2023-06-09):
天啊为什么这个座子拆成这亚子还不能下来都是黑黝黝的洞了都看不见锡了依然安如磐石

网友:
双面上面也有锡

网友:
用锡炉好拆些。没有锡炉的话,我建议你用剪钳剪掉那些塑料,然后堆锡拔针,后面再处理锡孔。

网友:
别用吸锡器,用风枪把嘴拆掉大面积加热然后取下来

网友:
温度不够,孔里面还有锡

网友:
直接大风枪伺候

网友:
温度调高点

网友:
风雨不动安如山

网友:
单独拆,孔里锡用吸锡带戓者风枪配合吸锡器。

网友:
剪掉塑料件一个个就好拆了

网友:
低温锡捋两遍 好整

网友:
没锡炉,就用锡堆焊。

网友:
加锡焊一下!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路过看看大家的建议

网友A:
现在拆下来了但是5vsb短路

网友:
建议把塑料的用剪刀弄掉,一根一根拆,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拆下来了但是5vsb短路

有图纸最好,没图纸最好烧机。

网友:
问题是为什么要拆这个?一般也不会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