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安卓平板充电慢(电流最大只能到400ma),插电脑不联机,是充电ic的问题吗?

楼主(2023-06-09):
朋友不要的安卓平板,型号是台电的t10,没找到相关图纸。我想尝试修一下,我不是搞维修的,就是单纯的喜欢学习和折腾,还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充电电流只有400-430ma。

usb接口的D+端口对地有短路(仅有4欧阻值)。

充电ic是德州仪器的BQ25892,插上充电器的时候测量输入端有4.9v,输出到电池的 引脚只有3.9v。

这个平板应该是之前在哪修过,看原厂主板照片发现少了红色箭头处的这个元件,旁边的这个上面写着5T,缺的这个应该和这个一样,这是二极管吗?缺少元件的两个触点对地都短路。

目前状况就这些,希望能得到迅维网各位老师的指点。看看应该怎么排查修复。

网友A:
接口这种一般是防静电二极管,如果对地值4说明D+短路,查找线路上相连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口这种一般是防静电二极管,如果对地值4说明D+短路,查找线路上相连的元件。

果然只有管理员回答我,我都准备去报名迅维网的线下课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只有管理员回答我,我都准备去报名迅维网的线下课程了

欢迎你到线下课

网友B:
已经提上日程了,主要现在深圳太热了,等年底了看能不能抽时间去学习一下。

我打算放弃短路的问题了,没有电路图查了半天也没个头绪。

我想问一下现在充电太慢,看到电池上标注的最大充电电压是5v。所以我想电池保护板应该可以接受5v。所以我直接从usb口的5v加个二极管直接飞线到电池正极充电电流能到2A,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你好啊我是迅维培训小冯老师 看到你的帖子想年底过来学习 可以加个微信详细给你介绍课程15361677823

网友:
DP DM故障会不联机是事实,但不走快充协议应该不影响充电的啊,你这micro的口充电电流本身应该也不会太大,400ma又的确偏小,换个充电电感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提上日程了,主要现在深圳太热了,等年底了看能不能抽时间去学习一下。

我打算放弃短路的问题了,没有电路图查了半天也没个头绪。

我想问一下现在充电太慢,看到电池上标注的最大充电电压是5v。所以我想电池保护板应该可以接受5v。所以我直接从usb口的5v加个二极管直接飞线到电池正极充电电流能到2A,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可以,但要看温度。很多手机修不好都是这样操作。

网友:
3.9v充电电压只有400ma正常,随着电压上升电流会增大,到4.2v就会电流下降了。你这个平板d+与d-阻值底,排除外设有可能挂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