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TMP24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6-09):
朋友拿来一台笔记本,说帮忙看一下,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我也是小白一个,也经常在论坛上查资料看大神修机,自己也有这样的兴趣!废话不多说了!
首先打开论坛找找有没有类似的通病,一搜索寥寥无几,只有几个BIOS提供下载个刷刷看了,先拆机。

接电源0.000A,按开机键无反应,找个bios先刷上去看看什么情况!
这个bIOS型号是:AH 25B64CS1G,编程器认不到这个,找了个类似的型号直接先把原数据读下来,刷在论坛上下载的BIOS。

刷了装回去加电还是一个鸟样啥反应也没有,看了那么多大神维修,偷学了几招,有一点思路,居然没反应是不是哪里的保险或者公共点有问题,死马当活马医了,直接开启烧机大法,机器是19V的调到20v用手去感应元器件发热状况,果真还是被我找到了元器件短路发热特烫的电容了。
在这个位置

电容发热很厉害,赶紧把它拆除!量一下附件还有没有短路的!
没短路的元器件直接上电,有电流了来了风扇转了。但是等了好久都没亮机,后面想想难道还有其它故障,先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看看吧。
刷回原来的bios故障解决亮机!

测试一下其它硬件没问题的就还给朋友啦,又可以去蹭饭啦!开心!
分享给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A:
楼主厉害哟。。。。
    可以出师;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大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哟。。。。
    可以出师;了

还在努力学习中!感谢支持!

网友B:
可以想象了,跟你盆友二两下来华山论剑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想象了,跟你盆友二两下来华山论剑起来了

哈哈!没那么夸张,修好就给他了没啥墨迹的。

网友:
经验积累中的又一点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真的牛批,可以和朋友吹一辈子了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小伙子啊,你怎么没有稳压电源呢?像大短路的机子,保护隔离管也是要检查的,不然后续可能还会出一些问题

网友:
自学成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