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97MB -AD0 MAGICBOOK 修复 i5升级i7

楼主(2023-06-09):
荣耀笔记本  开机不加电,拆机测量公共点短路,烧机CPU供电复合管击穿,更换后可以加电,无跳变。

铁定CPU是跟MOS一起私奔了!手头有一个SRFFW  原机是i5的U,正好升个级!

上焊接台,还不错一次搞定!

网友:
大佬呀     牛逼

网友A:
这风嘴也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风嘴也太大了吧

大的不好吗?

网友B:
用什么BGA返修台换U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BGA返修台换U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卓茂  5860

网友:
指纹能不能用?

网友:
怎么不用长条形的风嘴

网友:
感谢分享,换U都是高手

网友:
有CPU闲置CPU就是好。要不然不舍得维修

网友:
我换过一台华为,换了也是指纹不能用,这个是绑定cpu的?驱动都正常

网友:
我修的都是商家的,都没机会换主板,基本没料板,cpu坏了直接放生,怕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