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b75m-plus 点位图怎么使用?在线贴图~等

楼主(2023-06-10):
怎样检查走线?
比如OU1的63脚到EATXPWR的14脚 中间的连线查找 怎么弄~~哪里有使用说明?

O_PSON#_R  两个不是一回事吗? 瞎点了试试~~可是量了这两点不通呀~~看来得连线这两点了 太细了~~可怎么焊呢?

这4个应该是通的吧?  果然实测这4点全部通~~ORN6是个33欧的排电阻~~电阻对~~

网友:
好像发错版块了~~哪位版主转到主板图纸板块?

网友A:
要查看PCB电路图时,将FZ格式的点位图文件放入fab文件夹,然后再运行PCBRepairTool
再ctrl+F10,比如搜索USB_OC,在FIND NET中输入USB_OC,单击每个元件会有完整资料信息

网友:
连线不是都分段跑的么

网友:
fz  看不了走线

网友:
、、看点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查看PCB电路图时,将FZ格式的点位图文件放入fab文件夹,然后再运行PCBRepairTool
再ctrl+F10,比如搜索U ...

试试看~~谢谢!

网友A:
比如右键某个电阻一个焊盘,选择show the same net,然后所有与此相连的焊盘都会变为蓝色,这个是最有用的了,相当于告诉你怎么走线了,具体走线看不到

网友:
楼主要的是pcb设计原稿,那不太可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右键某个电阻一个焊盘,选择show the same net,然后所有与此相连的焊盘都会变为蓝色,这个是最有用 ...

谢谢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