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1910nb显示器分成4个屏幕了

楼主(2023-06-10):
戴尔in1910nb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就变成这样了,vga的线,而且根据分辨率不一样这4个屏幕也会放大缩小,osd按出来也是分4个屏幕显示的,师傅们这是怎么回事?:kuqi:

网友:
图忘传了,在这里

网友A:
因为你换板了,程序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换板了,程序不对

怎么刷呢?我待会拍张板子的照片给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刷呢?我待会拍张板子的照片给你看看吧

有编程器才可以刷写,没有编程器就刷不了

网友:
也就是说你的买的板不对

网友:
还是程序不对

网友:
重新程序芯片导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求教的

网友:
完结上图: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