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腐蚀掉件,点位图怎么看阻值

楼主(2023-06-10):
进水腐蚀掉件,点位图怎么看阻值

网友:
YOU NEED TO FIND THE SCHEMATICS. MATCH THE PART NUMBER AND CHECK THE RESISTANCE THERE.

网友:
你要在原理图里找这个元件号,找到后也就看到这个电阻元件的电阻值了。
(也就是说你找错地方了。不是位置图,是原理图哦。)
(原理图是啥玩意?如果这个有电阻值的原理图不存在呢?那就糟糕了。。。)

网友:
你把板号发来,才好帮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