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990声卡芯片

楼主(2023-06-10):
苹果A1990 此机能正常使用, 外接喇叭有杂音 内接正常,客户描述功放输入输出插反导致,
   主板已经拆下来了,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声卡芯片,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 这款机的声卡芯片是集成到了T2 芯片里面还是在哪  找不到

网友A:
声卡是集成在T2里面了,但是耳机接口有个耳机接口芯片,U6300,查这个芯片或者换一个试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1638-1-1.html 刚发的主题贴,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是集成在T2里面了,但是耳机接口有个耳机接口芯片,U6300,查这个芯片或者换一个试试。https://www.chi ...

好的 ,感谢大哥

网友:
U6300就是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