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40开机掉电维修,已修复

楼主(2023-06-10):
下午客户送修这机器,说是不开机,我接电源看了下,有待机,按开关,电流到0.09掉回0.005,每次都这样,留了客户电话,拆机裸板测试也一样,测3.3和5,按开机会出来,然后掉电消失,测各个电感阻止正常,测USB接口供电正常,测PU5的13,14瞬间有输出,测试PU8的13,14脚没输出,测了下阻值短路了,根据图纸直接拆了PU8和网卡,发现还是短路,这电路就去了这2个大芯片,所以可以确定是坏小电容了,把相关小电容拆了10个左右,发现是C237短路,复原所有,测这里阻值正常了,通电,开机,顺利进入系统,修复完成。一般 这类电容坏的少,有修到的留意下。

网友:
下次也注意一下,手到病除

网友:
帮你完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