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维修笔记本集合帖

楼主(2023-06-10):
先说两台天选的  ,板号都是DA0BKXM8D0,1.进水机,到手时说是能开机,他自己也没处理,说是腐蚀的地方留给我处理,更方便维修,拆祼板出来,先处理腐蚀洗刷刷拆下再回焊就不用看了,有个严重的地方就是板层烧黑了,

先发个刮骨疗伤的图片,看图中走线信号线断了三根,板层烧了三层,很明显第一根是公共点、第二层是GND、第三层走的信号,飞好信号、补好第一层铜箔后直接上电测试,发现能开机,但是识别不到2060显卡,拆机测显卡供电,一个都没有直接按图纸测量发现没有给显卡用的1.8V供电,测量其芯片工作条件,发现原来是背面过孔连接公共点的板层没补上(给PWM芯片内部上管D级供电的),直接在附近检流电阻上飞了一条粗些的线,再次上电测量独显供电已恢复,装机测量修复。2.用着好好的不开机了,客户不知道哪听说的不开机了拆机,放电又把电池装上了(具体有没有影响后面会提到),机器到手随手插了下可调,大短路,先说下华硕大短路,一是保护隔离管子必坏一个,二是电池有99%的机率会锁死,既不可充电,也不可放电,有电池维修设备的可解决。三是很大概率会烧CPU供电管或者显卡供电管。这台机器拆机实测公共点已短,保险起见0.8V烧机

热成像走起,温度不明显,但也指明 了方向,显卡核心供电电感处发烫,手动再万能表测量下,五项供电左起第一个QA3118复合MOS管击穿短路,拆下后已经排除短路,换上新MOS管,再测下保护隔离管子,PKCH2BB,明显第一个管子也是短路的,换掉装机测供电都正常产生,但是明显的用电池开不了机,关机状态下用可调看也无电流,电池妥妥的锁了,在系统里是能看到电池96%的电量。这个只能客户自己去买电池换掉了。
3.接下来要说的NM-C221的,就是Y7000P 1660TI显卡的拯救者,此机简单,独显直连花屏,

显存测试软件走起,直接C1报错,手上没此显存,直接订了几颗,换上后没有再出现以前的好了又花现象,这回终于不是核心问题了。装机测试搞定。
4.再来台NM-C911的Y7000P 2060显卡、U是I7 10875H的拯救者,不开机,拆机测量全板电感,公共点和显存供电电感短路,先把一路供电上管拆下解决了公共点短路,断开电感1.2烧机,六代显存1.2供电,热成像测半天找不出来哪里发热,只能是拆了,联想灌黑胶的拆核心我不怵。怵的是显存,以为六颗里有好的,先拆的核心,因为有BGA吗,核心拆下再测还是短路,直接BGA全拆了,再测不短路了,把核心拖平打显存供电点发现有35的二极体值,没短路,依次测六颗显存,都是挂的,订了六颗显存,核心植球重新装回,开机测试鼠标右键里英伟达控制面板已出现,一通测试下后装好收工。
5.美版的LA-G881外星人去年修过一台,今年又拿过一台,进水不开机,到手以前说是已经别人清洗过了,自己拆开再次烘干清洗过以后,上电测试无公共点,这个机器的EC容易坏,去年就是修出公共点换的EC,一通测量后还是得换EC,83块钱二天到货的EC换上后,装机测试,电流上到3A多点竟然掉电,拔掉内存反倒不掉,两条内存逐个尝试后,换下其中一条坏的,点亮装机测试完工。
6.一台没有牌子的蓝天模具的笔记本,刚进系统就报警关机,拿过来竟然说是掉电,故障描述都不清楚,还是自己判断吧,蓝天模具的笔记本这种故障多数是风扇引起的温控问题,拆下D壳挡板,开机测试,显卡风扇竟然不转,手助力转开后不用报警关机,散热器风扇细细清理后,用手拨动还是不转,没办法,只能定风扇了,换上风扇后故障排除。这种捡钱的都给我们,多来几个吧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维修的案例都是精品!

网友:
想写的时候没图  修 的时候只想着修好 完事,事后诸葛亮只能文字描述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学习了。

网友:
这生意不错啊!都是高档本,好收钱

网友A:
c911 显存供电短路,不应该是显卡核心和六个显存一起换掉吗

网友:
思路和技术都是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c911 显存供电短路,不应该是显卡核心和六个显存一起换掉吗

核心拆下  核心点位上打值有35的值,正反表笫打的,确定没有短路 ,装回测试是好的,不能说好的我就给换个吧

网友:
6是不是 悟空

网友:
这个技术过硬

网友:
学习了  技术过硬

网友:
看完 需要消化一下。知识点比较多

网友:
工具很给力,感谢分享

网友:
的车型的v自行车

网友:
楼主的技术那是杠杠滴 。。

网友:
生意兴隆,技术高超。想问下大家换显存后三个月内有没有返修的。

网友B:
大神级别,什么故障都能修好,生意也够多
txh7387733
大神不敢当 ,能修好的才发,修不好的自己也在琢磨啥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级别,什么故障都能修好,生意也够多
大神不敢当 ,能修好的才发,修不好的自己也在琢磨啥问题

网友:
精品文章,维修思路和手工都很好

网友:
技术高超

网友:
六台本,近几日?楼主描述太模糊了,差评。能把修好的分享出来,算了还是好评,毕竟这样的人不多了

网友:
高手 技术绝对过硬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高手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技术是真不错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维修案例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最后一台捡钱活 了  给力

网友:
楼主的这个功力不是一般的深

网友C:
楼主,显存供电短路烧坏6颗显存都短路了GPU没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显存供电短路烧坏6颗显存都短路了GPU没坏吗???

正是因为没坏,拆下打了阻值又装回去了,这个机器能开独显直连,也可以bios里开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是因为没坏,拆下打了阻值又装回去了,这个机器能开独显直连,也可以bios里开核显

也就是如果要独显坏了可以改写BIOS单集显使用是吧?

网友:
刮板了?厉害了!

网友(2023-07-10):
必须加分,学习了

网友(2024-05-20):
经验贴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