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55AMD处理器风扇报错,键盘失灵开机卡进度条进不去系统

楼主(2023-06-10):
一台DELL insprion 5155 AMD R7处理器,开机亮屏慢,亮屏后报风扇错误,进不去系统几秒后自动关机:

键盘所有按键失灵,
外接键盘按回车后进入系统登录界面一直停留在启动界面:

拆机代换风扇故障依旧,代换键盘故障依旧,风扇键盘换别的机器上正常,测CPU电压一个1.12V,一个0.85V,正常应该是0.6V左右,CPU供电明显偏高,这个问题是CPU没有完全启动吗?还是其它问题,应该从哪查起?

网友:
综合来看应该是ec附近有问题

网友:
EC换过了,不是EC本身的问题,那要查外围元件了?总线应该没问题吧?能进BIOS在BIOS设置里面反应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