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7笔记本3V5V待机有一下停一下,一直跳。

楼主(2023-06-10):
苹果A1707笔记本3V5V待机有一下停一下,一直跳。测待机芯片EN脚也是有一下无一下跳变,这个开启信号是由U7000发出的,是它坏了还是其他故障引起的待机不正常?

网友:
查看是短路有没有什么电压短路导致的保护掉电,或者是过压保护掉电

网友:
短路测过了,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这个只测待机部分就可以吧?
过压没有测,现在在外地要等回去之后再测了

网友:
朋友,不是测EN使能信号,相互学习加下QQ 114613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