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轻薄本不出CPU核心电压

楼主(2023-06-10):
HP的一款轻薄本,CPU和桥一体的,板号是LA-482P....这板子之前是触发掉电,经检查,EC的3/5V开启可能短路,阻值只有20,于是定了一个剪板的EC换上去,这个鸟EC是BGA的,搞死人了,植了好几次才植好。然后上电,发现还是是触发,想来想去,把EC加焊了一次,这次好了,供电直接都出来了,但是电流0.1就不动了,我查了一下,除了CPU和VCCGT供电,其他的都出来了。很奇怪,电源管理芯片有开启有供电,而且VCCSA都出来了,就是不出CPU供电,SVID除了ALERT没有电压,其他两个也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问一下大家,这个型号的EC如果没植好,会不会导致CPU不出供电呢

网友A:
查查U电源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U电源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

都正常,很费解啊,bios也刷了

网友:
有可能的  具体要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