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50迫击炮主板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23-06-10):
  b550迫击炮主板开机15秒关机

经过检查发现oc4电压不正常,达到4.7v了,正常是3.3,发现这个电压还连接到了一个5脚芯片,拆掉5脚芯片电压3.3正常了,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开机一看还是15秒关机

然后检查各路oc,南桥的8个oc都是3.3v正常,cpu的apu oc0电压0也正常,所有usb5v供电都正常,这就蛋疼了,

大佬们指点一下从哪里入手

打阻值之前电压过高的oc4阻值520,其他的都在480多到490之间

难道桥挂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前几天遇到过相同故障的B450M MORTAR,也是修好久,打算放弃。
然后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7121-1-1.html
我是加焊了CPU座子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遇到过相同故障的B450M MORTAR,也是修好久,打算放弃。
然后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7121-1-1.html
我是加焊了CPU座子解决的。

b550apu oc只有一个针脚,针脚测试没有断线,这个apuoc是要开始有电压,cpu跑码才没电压吗

网友B:
是不是apu oc0要待机3.3开机后才拉低?

网友:
b550迫击炮主板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pu oc0要待机3.3开机后才拉低?

同问,用个电阻直接拉低可以吗

网友C:
跟cpu有关的,楼主是什么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cpu有关的,楼主是什么cpu?

cpu关系不大,是5500cpu

网友:
请问除了oc检测还有哪些会导致15秒关机

网友:
南桥的8个oc都是3vsb经过4.7k电阻进桥,

网友D:
我修到过那五脚芯片第四脚OC没电压,一般有两个五脚芯片,边上那个是正常的,但是换一个的话还是15秒关机,要两个一起换就没报错直接进BIOS了,就很奇怪,没搞懂为啥要两个一起换,已经换过不下三块主板了,都是要换两个五脚芯片

网友:
b550迫击炮主板,还很新,

网友:
还有typec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关系不大,是5500cpu

楼主方便测试下一代锐龙还报oc吗?比如r3 1200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到过那五脚芯片第四脚OC没电压,一般有两个五脚芯片,边上那个是正常的,但是换一个的话还是15秒关机,要两个一起换就没报错直接进BIOS了,就很奇怪,没搞懂为啥要两个一起换,已经换过不下三块主板了,都是要换两个五脚芯片

具体是哪个呢,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便测试下一代锐龙还报oc吗?比如r3 1200这种

一样的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cpu有关的,楼主是什么cpu?

cpu座只有一个oc检测,测量是低电平,正常

网友E:
修到过这种,可以肯定不是oc#的问题,也是论坛找了好久才找到的,一个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过这种,可以肯定不是oc#的问题,也是论坛找了好久才找到的,一个分压电阻.

分压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不是给oc的?哪个电压的分压电阻呢

网友:
b550迫击炮主板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过这种,可以肯定不是oc#的问题,也是论坛找了好久才找到的,一个分压电阻.

还有哪个电压会引起15秒关机?请指教

网友:
usb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