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4两分多钟 重启 看重启好像是感光问题 换过感光 还是一样

楼主(2023-06-10):
iphone14两分多钟 重启 看重启好像是感光问题 换过感光 还是一样

查了一下 感光排线 接口阻值 发现 有一个点阻值只有422    这条线是通到主板里面的   要分层,  可是我是新手  怕分层搞不开机, 有没有办法 不分层能把阻值拉起来呢?

"panicString" : "panic(cpu 0 caller 0xfffffff025c43fac): SMC PANIC - ASSERTION FAILED: target\/d27\/target.cpp:266: 0, SMC BSC failure, spreadsheet ver(*10) 40\nS.sensor array 0 - 4 is 0x0, 0x400000, 0x0, 0x0, 0x0 \nF.sensor array 0 is 0x0\n\n - Misc(2) OUTBOX1 not ready\nASSERTION FAILED: target\/d27\/target.cpp:266: 0, SMC BSC failure, spreadsheet ver(*10) 40\nS.sensor array 0 - 4 is 0x0, 0x400000, 0x0, 0x0, 0x0 \nF.sensor array 0 is 0x0\n\n\nRTKit: RTKit-2062.120.2.release - Client: AppleSMCFirmware-3424.120.39.0.1.d27.REL\n!UUID: 5b9f2a12

网友:
加热台辅助 风枪加热  别怕 还不敢整就出血交给大神 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