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原创:改装一台可视免拆爆屏修复压屏机,支持30%型号,提高效率50%。

楼主(2023-06-11):
原创:改装一台可视免拆爆屏修复压屏机,支持30%型号,提高效率50%,15分钟爆屏修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A:
没有瞧明白 到底怎么搞的

网友:
没有看清楚 还是不怎么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瞧明白 到底怎么搞的

改装好的机器,可视除泡贴合。支持30%机型免拆后盖压屏,最快10来分钟爆屏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装好的机器,可视除泡贴合。支持30%机型免拆后盖压屏,最快10来分钟爆屏修复。

明白了  就是可以看见  压屏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就是可以看见  压屏过程

还可以支持部分机型免拆机压屏,免拆机节省拆机时间,快修复15分钟左右。

网友C:
什么鬼来的。冷拆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鬼来的。冷拆外屏?

改装可视窗口压屏机,改装后支持30%手机,不拆后盖压屏。

网友:
有想法,心灵手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