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搞一个维修希沃OPS一体机的利器

楼主(2023-06-11):
搞一个维修希沃OPS一体机的利器,支持目前3种常见型号转出来USB和HDMI以及电源按钮供电接口,自带电压电流表方便观测上电情况

网友A:
多少一个
MT23   MT21  MT41A   都支持吧 ?

网友B:
同问  客户提供一个维修用的 我接可调电源用!价格合适 自己备用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  客户提供一个维修用的 我接可调电源用!价格合适 自己备用一个!

   打板出来没    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板出来没    搞一个

已经发给厂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一个
MT23   MT21  MT41A   都支持吧 ?

我手上现在只有MT21,你说的几个型号我不清楚插口是怎么样的

网友D:
这个,和接可调电源,观察电源的电流变化,有什么优势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E:
有这么多希沃修吗?我咋一台都没接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接可调电源,观察电源的电流变化,有什么优势

试机直接插个20伏5安的适配器,不占用稳压电源,不过如果你有好几台稳压电源或者你的稳压电源有好几路那这个设计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多希沃修吗?我咋一台都没接到过

你得给同行打好关系 这都是学校里用的

网友:
板发货了

网友:
多少钱一块想备个

网友F:
希沃的这个开机板还少一键恢复系统功能 ,MT41及以后的你这个不支持,因为看不到有接口,有关资料可以向我要,我这边这售后,有资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希沃的这个开机板还少一键恢复系统功能 ,MT41及以后的你这个不支持,因为看不到有接口,有关资料可以向我 ...

我这边修到的主要是这三种,还有别的?

网友:
老乡,打好板了,给钱片板,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修到的主要是这三种,还有别的?

还有41   51  61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41   51  61 等

方便发给我吗?

网友:
淘宝上很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