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主板断线

楼主(2023-06-11):
一个itx主板开机没反应,检查发现psno断线了,io到电源接口这边断线了,请教一下这种itx是几层pcb,能不能跑线出来断线的地方

网友:
能,目测是4层pcb

网友:
4层?也是在板子的表面走的线?

网友:
这种就只能是费眼力了,拿个放大镜慢慢跑线吧。

网友:
这个只有仔细观察   配合放大镜

网友:
这种就费点儿事了,拿个显微镜慢慢跑线就行了

网友A:
为啥不直接飞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飞线呢?

飞线太难看了

网友:
看来只能飞线了,线路应该是从板层中间走的,我跑线这里过孔之后背面没有走线

网友B:
音频接口背面不是标了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接口背面不是标了层数吗

这个还真没注意,是每个板子都标吗

网友:
跑线是维修必备基础

网友C:
ige  软件  可以看到走线

网友D:
不管是几层,只要不烧板。断的只会有上和下,还有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ige  软件  可以看到走线

6层板,应该走的板层中间,看9楼图片,过孔到了背面,但是背面的孔并没有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几层,只要不烧板。断的只会有上和下,还有过孔

看9楼,线路过孔到了背面,但是背面的孔并没有走线,那么线应该走在板层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