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T-W09 版号:KOLLUR MAIN BOARD REV:2.1

楼主(2023-06-11):
华为WT-W09  版号:KOLLUR MAIN BOARD REV:2.1  板子进水找不到图纸  有修到同样机器的朋友帮我量一下电阻大小 谢谢

网友A:
看电阻连接位置 看看能不能用IC定义脚位连线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阻连接位置 看看能不能用IC定义脚位连线反查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近接口电阻10K

网友:
两个都是10K吗

网友B:
在板测得里面的电阻330K,外面1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板测得里面的电阻330K,外面10K

好的谢谢 我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