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2000A高频焊台-工作模式说明

楼主(2023-06-11):
闲着没事,把每个工作模式都试了一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调模式的,我的最低只能调到2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调模式的,我的最低只能调到200度。

关机状态,同时按住 上下 两个按键,在打开开关,会显示一个闪烁的C,按下 * 键确认。
出现三条横线,按 上下 按键输入密码(默认000),按 * 键确认。
密码正确后就可以调节工作模式了

网友:
谢谢回复!
可能不同批次密码不一样,没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