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462P(la h462p)上电绿灯亮,3v、5v有其他电压都没有,附ec KB9542QE程序

楼主(2023-06-11):
LA-H462P(la h462p)上电绿灯亮,3v、5v有其他电压都没有,附ec KB9542QE程序

原故障是公共点短路,修好后,按开机,指示灯绿灯,3v、5v有,其他电压都不出
怀疑是ec以更换还是一样,程序也刷了,(附件带原机备份的ec bios 160kb)

无图无点位只能怀疑桥了,换桥成本风险较高
刷ec产考这个参考这个教程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5494-1-1.html

网友:
3V 5V待机芯片的线性 开启正不正常

网友(2023-12-25):
可以发出来嘛

网友:
自己做的转接板,可以读写kB9012 902X 95XX系列的bga芯片,搭配809或者341编程器,以及俄罗斯的编程器都可以直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