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88维修求助

楼主(2023-06-11):
蓝宝石588无0.8v供电,其它供电正常。替换aeah369为aea开头的元件,结果无12v供电,mvdd,vddc,vddci换完后都没了,mvdd,vddc,vddci,aeah369的1脚也没有12v供电。只剩3.3v,5v,1.8v供电。
据网上介绍aeah369供电1脚,11脚vcc是12v,但是我实测1脚12v,11脚10v,13脚3.3v,电路图如下

麻烦大佬指教:
1.aeah369用什么替代?我现在用的是淘宝买的aea开头的元件。
2.aeah369的1脚,11脚,13脚的实际电压是多少?
3.12v供电怎么修?没图纸啊,难啊?
麻烦各位大佬指教,谢谢啦!!!

网友:
我是小白,但是12V不是最好弄的吗,跑线看看哪儿断了,实在不行,飞线

网友:
11脚VCC外面有拉低了12V。。最好买张点位图。。。。貌似这588的图子论坛上有免费的。。。

网友:
感觉11脚会不会是5V输入?EN脚3.3V应该是OK的,

网友:
简单,先看你标的0.90V字那个位置12v的一个电容短路了吗?扣掉。

网友:
那个料可以不要,

网友:
这个厉害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asus主板上有这个芯片nb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