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6430修复记

楼主(2023-06-11):
今天收到一个DELL E6430笔记本,版号是la7781p,来时按一下开机键,大小写灯亮一下,就灭了。之后能再次触发,但情况依然如此。开不了机。拆开主板。发现,电流很小。0.04左右。拆开CPU和内存,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发现CPU电感对地短路。后来查到330电容引起,去掉,重新找一个焊上。不再短路。量了电压,发现除了集显电压和CPU电压没有外,其余都出来了。上CPU和内存,依然如此。这时在想,是不是CPU供电芯片95836问题。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在又CPU和内存的情况下,电流 跑到0.2a左右,而且过一下风扇狂转一会。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都不行。不知咋弄了。上迅维,有人说判断供电芯片好坏的方法是-----如果条件满足的话,断开18脚对地电阻,可以看到有没有强行出CPU电压。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C1B8.tmp.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C1C9.tmp.png量了,供电条件都有,25,26脚有5V,9脚开启脚3.3V58脚都是1.05V。可就没有CPU电压出来。怀疑那主板芯片有问题。还算幸运,在零件中找了一个新的,换上。一开始应该是没焊好,结果导致击穿上管,330电容发烫。还好,提前下了CPU和内存。不然,CPU就悲催了。换了330电容和一个上管。这下电流回到了正常情况。接下来需要好好焊接CPU供电芯片95836。这种新QFN芯片不像拆机的,不怎么好焊接。当焊好后,插上电,在没有CPU和内存的情况下,电流在0.12左右。心里窃喜。CPU应该出电压了,果然,有1V多点。那个高兴啊,感觉这下有盼头了。上CPU和内存,果然,电流刷刷的上来了,此时CPU电压在0.8左右。最后电流停在0.45A左右。量了一下电压,好像集显供电没出。用屏插上,没想到亮了。亮了就行。进系统也正常。这下,折腾了一天多的笔记本终于可以收工了。写贴不易,望各位大哥支持加分,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一下新知识

网友:
又学习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