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拯救者,修这么多年没遇到的故障!

楼主(2023-06-11):
联想r720拯救者,单电池可以开机能用几小时没问题,单充电器也能开机,用也没问题;充电器和电池一起用也没问题,问题是一起用的时候拔了充电器过10秒就会自动关机,再开机也可以正常使用,

只要拔充电器过10秒就会自动关机, 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故障,
量了充电芯片条件都是正常的,保护隔离和电池隔离管也正常,
充放电都正常的
没换电池试过

网友:
这一天天修的头大的,我的一个烧南桥,还有一台玩3D跑测试都正常,放那啥也不动,他会自己提示错,让重起。玩也正常,感觉你这个掉电电源的时候可以一直测试放电管的G极控制。和放电的稳定性

网友:
更新个最新BIOSS试下,不是刷

网友:
换电池就好

网友:
换电池试试 吧

网友:
感觉时BIOS问题 更新下试试

网友A: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的确很神奇,帮顶!

网友:
电池更换了还是不行更换电池放电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顾客等不了,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