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充电转接头总是坏,无法识别功率。识别芯片DS2501/2502/TF2929

楼主(2023-06-11):
前后买了3个了,用一段时间就不能识别功率。导致不能充电并且锁CPU频率。今天拆开看看到底为什么爱坏,用吊磨机加铣刀分解了。

发现真正原因是插头中心的信号线少了2个保护原件。找个旧充电器拆开对比发现信号线应该有个130欧姆的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怪不得充电器的识别电路不爱坏。充电器的芯片是DS2501,而坏了的插头内部芯片是2929先不管他应该能用。

于是直接锯下来部分电路重新组装一个DELL插头。

完了测试了一下可以充电,再封胶。正好切割的部分电路带个LED指示灯,挺好看的。

只可惜是个65W的,凑合用吧。终于能充电了。

网友:
只能换个新的了

网友:
高手的工具都是修出来,佩服

网友(2023-07-14):
最近买一台没带充电器的老戴尔手提,用诱骗器和其他品牌充电器都不行,后来只好上某宝买了个仿制品才能充电。后来才查到DS2502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