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这个可以买吗?

楼主(2023-06-12):
热风枪,这个可以买吗?
还没买过这个哦。请问各位前辈,这个东西和价格可以买吗?

网友:
861dw可以的

网友:
861可以,我就在用,用着省心

网友A:
缺点就是太贵了,,,其它都是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点就是太贵了,,,其它都是优点

前辈,那多少可以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那多少可以买呢?

这个是好东西,可以买,,如果钱比较紧也可以考虑便宜一点的,但指定不如目前这个好了

网友:
快克的牌子不错,我现在风枪烙铁都是快克的。用了5年了非常给力。
以前用过便宜的风枪,温度低了吹不下芯片,高了又吹坏芯片。
绝对没有平衡点,就那么回事。

网友:
各位前辈都说可以买,所以就入手了。

网友:
奇怪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