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M1 A2337单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23-06-12):
MacBook Air M1 A2337单电源不能开机

       故障机型:MacBook Air M1 A2337

       故障现象:单电源不能开机,触控板用不了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MacBook Air M1 A2337,故障表现为单电源不能开机,触控板用不了。

MacBook Air M1 A2337单电源不能开机,触控板用不了 图1

       接到机器先上电看电流,给电源接口上电,发现电流可以上到200mA掉下来,测量供电发现12V,3.8V都有产生,换了个接口发现也是一样,这种上电掉电的机器最好用示波器来看比较精准,用示波器抓波,发现3.8V的波形正常,12V出来后被拉低了,说明后面有过载,5V电压产生后瞬间被拉低了。

       这边提供一下这块板的上电时序,适配器送进来5V电压,经过充电IC产生12V供电,再经过转换芯片转换成3.8V,.3.3V,5V三路主要供电。

MacBook Air M1 A2337单电源不能开机,触控板用不了 图2

       现在5V被拉低,而触控板用的也是5V供电,说明是5V不正常引起的故障,我们给5V施加一个电压,来判断这条线路有没有问题,电流表调到2V电压,给5V加电,发现有一个芯片UC840发烫,那手中刚好就有料板,直接换一个新的芯片上去,再上电发现故障依旧,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

        打开原理图找到这个芯片,发现这个芯片是5V转换成PP5V_S2SW_IPD,转换以后得供电分为两路给键盘背光和触控板供电用,将这两路供电逐个断开,看是那一路导致的问题,先断开触摸供电的电感LT403,再上电测试,发现故障依旧,再断开背光供电的电阻RD882,上电发现可以正常上电,5V升压到20V,基本就确定故障再背光电路了,

MacBook Air M1 A2337单电源不能开机,触控板用不了 图3

        M1的键盘背光电路很简单,从左到右,5伏经过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升压,四个高压电容滤波,点亮键盘背光,背光就能正常使用了,我们先把这四颗滤波电容拆下来,子啊将电阻补回去。开机测试可以正常升压,说明故障就在电容身上,补上颗好的电容,再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MacBook Air M1 A2337单电源不能开机,触控板用不了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xiaoyun -5 -5 抄袭帖!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很多

网友:
看帖过来学习的。点赞

网友:
这是王总小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思路清淅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买了几年了,还不会用

网友A:
不要脸啊;别人b站发的,你还快修旗舰店原创

网友:
直接5v烧鸡用热成像应该就能定位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脸啊;别人b站发的,你还快修旗舰店原创

可以发。 授权了。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一下

网友B:
朋友,是谁告诉你12V产生3V/5V/3.8V,还配一个图,只是一个short的主板,为什么写这个错误过程,是在忽悠谁?给谁下套?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维修主板的思绪,加QQ1146133845相互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是谁告诉你12V产生3V/5V/3.8V,还配一个图,只是一个short的主板,为什么写这个错误过程,是在忽悠谁 ...

2b货。
现实你只看到了结果。 而没有看懂过程, 这个短路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
技术流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思路清淅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2b货。
现实你只看到了结果。 而没有看懂过程, 这个短路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你自己才SB,,一个short的主板,有很多方法(二分法,七分法,等等)。不知道是谁教你的,用烧机这懂最差劲的方法,真是不怕主板击穿。下次,有钱还是再买热成仪,用这个傻b方法,你可用。短路主板,逻辑是一定不上电修。上电修 You really bad 。

网友(2023-08-04):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