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接用编程器刷官网bios会怎样

楼主(2023-06-12):
       通常我刷bios都是先备份原机主板的bios,然后下载论坛上的确保亮机的bios刷上去。      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官网的bios用编程器直接可以刷进去的话,那么刷进去会如何呢?
       疑问点在官网的bios没有主板的序列号,没有网卡mac等信息,是不是刷进去就仅仅是没有这些信息而已,不影响启动。

       还有就是,技嘉的双bios,两个bios芯片里的内容完全一样么?之前碰到过富士康的主板也是2个bios芯片,但是他好像是bios和EC是分开的。
       希望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
没这么干过

网友:
编程器刷过hp官网的。一样用别的不知道

网友:
官网Bios通常是软刷,而编程器则属于硬刷。

网友:
官网BIOS一般编程器是直接刷不进去的,兼容机主板有几家可以直接刷,但是像华硕,华擎的多数都要去头!品牌机台式主板比如联想,BIOS是没有ME文件的,直接官网解压出来用UEFITOOL替换自己备份的BIOS的BIOS Region,再clean me就行!
但是确实肯定都有丢失机型DMI信息的状况,AMI BIOS有工具写入,H2O和凤凰的好多都只有16进制编辑器直接修改BIOS文件!
笔记本几乎上是不能,官网基本上都是升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