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LV3 REV:7.1不触发 修复

楼主(2023-06-12):
      最近突然有兴趣修修主板玩,买了好几个家里快放不下了,于是上某鱼发布了个练手免费修的帖子。
      是,我承认板子挺老,但是这是我练手免费修的第一块主板。
      整个维修过程大概用了3小时,谁让我是新手呢。下面上维修过程,有不对的地方还希望师傅们不吝赐教。

      故障:不触发。
      结论:异物导致微短路或引脚腐蚀
      资料:没图纸没点位,参考了映泰h61的图纸,IO是一样的。
      工具:电烙铁(约等于没用上),热风枪,显微镜。
      过程:
            1、到手不上电检查CPU供电及主板24pin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2、检查RTC电路,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按照H81的时序对着显微镜跑线,RTC电路正常
            3、插电检查待机电路,PWRON 3.3V针脚正常,短接能正常拉低该引脚。PSON IO引脚上有4.8v电压,短接PWRON无法拉低PSON。PCIE A11脚3.3v正常,南桥不发热,暂时判断南桥没烧毁。
            4、检查IO rsmrst无3.3v输出给南桥
            5、镊子短接PSON上电,功率10W,CPU冰凉,南桥似乎都没工作。也不知道10w点消耗到了哪里。
            6、给南桥rsmrst线路直飞一根3.3v供电,不触发。
            7、用镊子探查IO时发现引脚杂物较多,镊子下压PSON引脚可以短暂触发。于是上助焊剂,回焊IO芯片,清理干净后,修复。

      此板源于江浙,考虑应该是灰尘和潮式导致此次故障。
      手里还有个技嘉z390m没修好,没图纸没点位确实难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嘿嘿!不错哦,在闲鱼网上发帖免费修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有客户当真了,可能多数客户看看就过了,不会当真的,因平台上的骗子多,好人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不错哦,在闲鱼网上发帖免费修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有客户当真了,可能多数客户看看就过了,不会当 ...

贵的我也不就不伸手了,反正我是练手,这点东西就算我骗他撑死也就40块钱的损失。之前买了好多个,家里那位不让买了,没地方放了。所以就搞点有来有回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