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只读出盘符

楼主(2023-06-12):
加焊主控可以解决问题,隔一天故障复原,想要解决此类故障重植还是更换主控呢

网友:
脱焊,加焊接就好了

网友:
加焊后,可以加片导热垫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掉固件了,得一微的主控,网上找找得一微的开卡工具,看看哪个型号,重新开一下卡就好了,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2023-07-25):
开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