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00 LA-K034P声卡通病

楼主(2023-06-12):
还是CPU的问题。重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A:
从迅驰1熬到i系列5代平台最后退出本本维修选择了转行。。。。。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不修了

网友B:
为什么还要熏松香?

网友:
我放生了一台,报CPU风险没搞,这个通病确实很多人碰到了,有人重植没好,估计是CPU自身有问题,有人又说不是U的问题,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的,声卡确实难搞。

网友:
越来越难搞了,越修越怀疑人生了

网友:
我有一台就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迅驰1熬到i系列5代平台最后退出本本维修选择了转行。。。。。

现在从事什么行业呢?

网友:
昨天才弄好了一个,系统装了几个还是没有声音,后面打了官方的驱动才好的

网友:
加焊管用吗

网友:
遇到了3台都是声音时有时无的,看到有说换cpu都没好,查电路也查不到故意点,就都放弃了,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导致虚焊了呢

网友:
是CPU虚焊导致的吗?

网友:
楼主好好用时间验证一下,过一个月,看看会不会返修。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CPU问题的   一报价  客户就算了

网友:
声卡通病就是弄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要熏松香?

贴的紧,松香凝固后有固定作用

网友:
修个声音都要干CPU了,维修风险是越来越高了。

网友D:
搞CPU那么复杂,外接一个USB声卡客户都不接受吗?

网友:
这个算什么,苹果的得换T2,还和指纹绑定,而且还得拆机无ID,

网友:
为了声卡干CPU狠了点吧  弄个蓝牙音响 搞定

网友:
高手啊 CPU我一般都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从事什么行业呢?

我也是一开始搞电脑,现在主要搞家电,电脑 成了副业

网友:
现在光搞电脑除非技术特别好,普通的是维持不住的

网友E:
这个确实有风险 ,我尝试过 取下来没变形
重新值好锡CPU就有点弯曲,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搞CPU那么复杂,外接一个USB声卡客户都不接受吗?

外接声卡  能挣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有风险 ,我尝试过 取下来没变形
重新值好锡CPU就有点弯曲,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哎

cpu本来就是有点弯的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 我斗不想去修了  CPU死一回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声卡  能挣几个钱

客户愿意花大钱修是好事

网友:
没声音,搞个外置就样用。

网友:
ở việt nam chúng tôi, không làm lại cpu mà cấy ghép bo âm thanh, tuy nó không dùng được tai nghe nhưng vẫn dùng được loa ở trong máy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有风险 ,我尝试过 取下来没变形
重新值好锡CPU就有点弯曲,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哎

bga值珠过程基板变形,一定要烤干水份,一定要加热均匀,而且焊油要用好的

网友:
跟客户报风险,客户不愿意弄,算了,虽然一般不会弄坏,可万一坏了呢?

网友:
这个风险太大了?

网友:
这……就算是通病,也没多少人敢动啊

网友:
这个风险比较大了!

网友(2023-08-04):
今天碰到一台,看看客户愿意承担风险吗?太坑了刚刚过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