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DDR3内存颗粒178FBGA用什么规格的锡珠呢

楼主(2023-06-12):
笔记本和平板上的板载内存颗粒,178的,用多大的锡珠的呢?有知道的哥们告诉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用专用的植锡网。

网友B:
这一般都是用锡酱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

网友:
用0.6或0.7的珠子

网友:
           0.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都是用锡酱

可能我买的锡浆差,很难成形

网友:
靠普,比对了一下,我之前买0.35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专用的植锡网。

如果 用植锡网加浆,很难成形感觉,而且网容易吹变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 用植锡网加浆,很难成形感觉,而且网容易吹变形啊

我用阿毛家的   用了一年了 没啥问题   一般钢网不会有太大变形,反正用着没事。或者你买专用的锡球网,看黑马家有没

网友:
这东西不需要锡球,直接刮锡浆

网友D:
我有用0.4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用0.4的也可以

会不会太小?,是正方形孔的网吗

网友:
0.3

网友:
锡浆更方便

网友:
应该是0.4的珠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