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开机无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23-06-12):
收到客户一片主板,板号DANL5MB2CC0 rev :c 。描述故障,开机没有CPU 电压。先看主板图片。
开机电流到0.53,仔细查看CPU 供电芯片有动过。开始全网找图,于是找到了参考图纸.

确定SA 电压都没电,这个供电芯片为mp2949a, 查了一下一些基本工作条件后。于是找了一个联想的料板。

这个料板,CPU 供电只有三相供电。于是更换芯片后,能开机,好消息是机器能够亮机了。坏消息是这个屏幕显示的有点让我头大。
于是开始用软件去测试,这个机器的启动设置异常麻烦,U 盘版本的软件又不支持启动。经过一系列操作后,总算得到一个结果。

看到这个结果,让我松了一口气,不用拆核心和动显存了。
故障电阻如图
2211074[/att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868290100鑫豆2025-3-1 12:19
 会员49270100鑫豆2025-2-12 15:02
 会员1579486100鑫豆2025-1-12 21:35
 会员195319100鑫豆2024-12-28 17:17
 会员951642100鑫豆2024-12-18 14:55

网友A:
是不是解决FBA-VREFC  1V电压,

网友:
MEM_VREF到MOS管

网友B:
从不亮修好然后看到花屏估计心态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不亮修好然后看到花屏估计心态没了

有参考图纸,又能准确判定故障位置 ,还是可以的,这两台电脑,应该是我今年修的最轻松的两台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解决FBA-VREFC  1V电压,

两个笔记本显卡都是这个信号出了问题,一个电阻问题(打不上驱动),一个线路时好时坏,导致这个故障判定需要很多时间。最终决定飞线

网友:
飞线大法,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这种黑胶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药水吗?还是直接bga到温度拿下来就行?

网友:
这个花屏确实容易让人怀疑是核心或显存故障,供电还是难以想到的!

网友:
花屏确实容易让人怀疑是核心或显存故障,国际惯例mats     供电还是难以想到的!

网友:
供电引起的花屏,少见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 花屏电阻引起的很少见 能找到 真心高手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可以用大师来称呼了,向你这个种钻研的精神学习

网友(2023-07-31):
楼主你这两台机器这个信号都是高电平吗?我有一台华硕的机器显卡感叹号,测试了这里电阻没装,是0v,我又测了一台正常的拯救者的机器,这里电阻没装也是低电平

网友:
初入行表示看不明白,能看懂一少部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查找和购买自己需要的料板的,有时候我就找不到自己要的料板!

网友(2023-12-16):
请问这个怎么弄的 刷了别的BIOS吗????我遇到了一台也是启动不了显卡测试程序 这个机器的启动设置异常麻烦,U 盘版本的软件又不支持启动。经过一系列操作后,总算得到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