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创维37e70rg,黑屏无背光开启电压!

楼主(2023-06-12):
电源板供电都正常,主板发不出来,背光开启电压,p-on/of,直接借了个电压,电压背光可以点亮,但是屏幕满屏都是花的,像波浪纹一样,从没见过这种花屏,没有图像,主板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怀疑是不是倍频板的问题,倍频板都量了,供电都ok,没有思路了,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能不能给点建议,谢谢!
无背光
黑屏

网友:
有示波器不打打波形看看

网友:
主板上的供电不正常,或者滤波电容失容。

网友(2023-07-18):
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电源板和倍频板,都换试了,还不是不行,不想折腾了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