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1e主板网口常量黄灯,插补插网线一样

楼主(2023-06-12):
查出来是两个电源不对1.08V没有,93c66v1 -pin4,正常是3.3V,有问题的量测出来是2.2V.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因为有两个网口,对比找出上面的这些资讯,不晓得1.V是哪块转换过来的,看了几天了,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看下1V是哪里转换过来的?
补充一下大图

网友:
非常到位学到了技术牛牛

网友A:
看芯片都变颜色了,应该是换过的对吧。那么芯片的使用手册找来看看,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B:
这个电压应该是芯片内部自己产生的。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都变颜色了,应该是换过的对吧。那么芯片的使用手册找来看看,说不定有收获。

我自己搞下来的,搞下来,发现1.08v电压还是i没有,又干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都变颜色了,应该是换过的对吧。那么芯片的使用手册找来看看,说不定有收获。

好的,我研究下8111E芯片手册,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应该是芯片内部自己产生的。换个芯片。

RTL8211E的电源主要由3.3V及1.05V两个电源组成,接入外部电源为3.3V,并通过自身的switching regulator形成1.05V电源或者从外部电源引入。这两组电源主要为芯片运行以及GMII、MDI等IO接口驱动提供电源。如下则为RTL8211E、RTL8211EG的电源引脚说明。
厉害!看手册找到依据了

网友:
你这个是通过外挂的8脚芯片提供的1v

网友:
好像是芯片自身产生,我以前修过拆掉网卡芯片那个1V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网卡芯片挺常用的

网友:
网口应该是两个灯,一个常亮,一个闪烁

网友:
撒 撒大苏打大大

网友C:
雷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击的吗?

应该不是的,不晓得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