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rx588显卡黑屏啸叫

楼主(2023-06-12):
打游戏打着打着就黑屏了,然后就有高频的响声,想问下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自己拆了测了下6pin输入12V对地值2.5k,金手指12V对地值4k,0.8V测的32欧,显存供电17欧,核心vcc测试的1.2欧
这个12V测的值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金手指和8P供电对地都是400左右,4K和2.5K明显不对

网友(点评):
400-500使用二极管档位,你看人家说的是用电阻档测。。。

网友:
啸叫一般都是供电芯片波形失真。用示波器监测。。没有就加焊一下看看。再换供电电容。。再换MOS管。。三板斧下来基本80%都能搞定。。

网友:
这个显卡维修测试,不是应该上电测电压吗,怎么都测电阻啊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同样问题。动不动就重启,有时候还开不了机。无视频输出信号

网友:
而且还存在掉驱动,重启几次后直接电脑里的驱动都不见了。太刺激了

网友:
更狠的是,降频他自己都能在跑到高频去,不起什么作用。跑分什么的完全看显卡心情。

网友:
12V指定出问题了修好了 通报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