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PLUS主板号6-71-V15K0-D02

楼主(2023-06-12):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线路应该多大电阻,一遍公共20V降压电阻到M2940A芯片炸了

网友A:
找蓝天图纸,同芯片脚位电阻大小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蓝天图纸,同芯片脚位电阻大小就知道了

鑫制造图里有吗,蓝天那个型号,查看好多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制造图里有吗,蓝天那个型号,查看好多搜不到

搜索芯片型号,然后找蓝天图纸

网友:
28脚是VIN_SEN输入电压检测脚  一个2M和一个133K电阻分压

网友:
非常感谢,您这个图也是鑫制造里找到的吗,等芯片到货了我一块换上测试

网友:
MP有可能带程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