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90不触发

楼主(2023-06-12):
如题
联想B490不触发
量测 EC 的待机条件 供电 102 75 114 脚电压均正常 3.17V
3V 5V 待机没有

测量待机芯片有19V到。测量3V/5V上下管的G级 导电,7脚的PG没有,(接电的瞬间有)把待机芯片TPS51225拆掉·

测量3V/5V上下管的G级不导电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准备定个芯片。这个有没有不用芯片可以搞定的啊?

网友:
不用芯片 ?  用转接板  ……   要是怀疑芯片问题还是定个芯片换上试试吧

网友:
先换芯片再说吧 不用芯片是不可能的

网友:
拆芯片上电,有风险吧

网友(2023-07-29):
mos管g不能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