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mos,ncp302155的疑问

楼主(2023-06-13):
这个芯片,1脚1.66 、2脚1.65、 3脚5V 、5脚5V,9-11脚12V,29脚5V,31脚3.3V,后级不短路,但是无电压输出,还能查什么?看PDF文档,31脚需要高电平,但是最大电压值是2V,是不是意味着3.3V这个芯片反而不工作了?

网友:
先把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三相供电,总不能三个芯片都坏了吧

网友(2023-09-19):
同样情况。。。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