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LA-K061P触发掉电(5V短路)

楼主(2023-06-13):
LA-K061P触发掉电(5V短路)

       故障机型:LA-K061P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LA-K061P ,故障表现为触发后直接掉电保护。

机器送过来是一台单主板,板号是LA-K061P,用电流表触发后上电直接保护,

LA-K061P触发掉电 图1

       测量各大供电电感阻值,发现5V阻值为0短路,那我们直接烧机看一下能不能烧出来,烧机的时候发现5V电感的后面发烫,用手摸发现是一颗电容损坏,直接把电容扣下来再测5V阻值恢复490多,再上电就可以触发开机了。

      维修结果:接屏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由于没有外配测试不了功能,,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这简单明了的问题钱好赚。

网友:
这么复杂啊,原来修笔记本这么复杂。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起来就是爽啊,稳定!完全不担心返修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不知道算不算通病故障点

网友:
捡钱啊,这个厉害

网友A:
这种直接短死的好修,就怕微短的,烧不出来

网友(点评):
把板子放凉 或者塞冰箱里 过会用热成像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短死的好修,就怕微短的,烧不出来

热成像也烧不出来吗?应该可以吧

网友(2024-04-24):
烧鸡大法···················

网友:
发财小电容,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