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Mix2不显示

楼主(2023-06-13):
小米Mix2不显示

      【机器型号】小米Mix2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小米Mix2的机器,故障表现为不显示。

      显示故障其实很好修,大部分故障把显示座阻值打完,故障就会自己浮出来了,我们打开点位,对着显示座子打值,打到负压供电阻值时,发现负压阻值只有20多,这明显不对,负压只有表笔反测才会有阻值,且阻值不会低于200,现在只有阻值20,一定是哪里有短路。

小米Mix2不显示 图1

      打开图纸可以看到负压供电由U600提供,且只经过几个电容就送到了座子,所以问题不是芯片损坏,就是电容损坏,电容损坏一般阻值会直接为0,再考虑到之前扣屏的时候摸到U600有点发烫。

小米Mix2不显示 图2

      那我们直接拆下U600,再次测量负压阻值已经恢复为OL,那直接更换芯片即可,此芯片型号为PMI8998,更换后测试负压阻值正常,再次扣屏上电,小米logo亮起。成功修复。

小米Mix2不显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请问U6OO是主电源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就是老师讲的高通的显示一般在电源芯片里面

网友:
正电压是这块芯
片产生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