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ESYN 7000830-0000服务器电源脱机短接启动

楼主(2023-06-13):
型号MODEL:7000830-0000  REV 2Y
FRUP/N:7000830-0002
IBMP/N:74P4455
IBM FRUP/N:74P4456
输入INPUT100-127V~;200-240V~;9/4.5A~;50/60Hz
输出OUTPUT  VOLTS DC/AMPS DC   +12.0V/56.0A MAX;+12.0Vsb/2.0A MAX
故障机,无法正常脱机启动,自定义针脚端子编号A4B4电压近9v,低于标称的12Vsb,编号C1端子电压1.85v、其它端子电压均略低于正常值,电压异常,无法启动输出主电压,经查板载C41电解电容干枯,更换后待机电压恢复正常,A3GND短接可实现脱机启动。
部分控制端针脚自定义编号说明:
A1:主电压输出分压取样,理论值5v
A2:去板载C50
A3:去板载J4-14脚自定义,至J4小控制板上部LM339-8脚反相输入端,脱机短接启动端;
A4:12Vsb电压输出
B1:J4-11,K404-3
B2:去板载C6
B3:去板载C61;J4-7
C1:去板载J4-13,J4小控制板下部LM339-14
C2:去板载R9,C2对GND短接,主电压将停止输出,断开短接也仍保持低压锁定状态,需将A4对GND短接点同时断开,方可解除锁定状态。
C3:去板载J4-12
C4:GND
D1:GND
D2:去板载R65,IC2402-1
D3:去板载R16;R66
D4:去板载R48;R50

网友A:
C41电解电容是何作用?C41电解电容是12Vsb的输出滤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1电解电容是何作用?C41电解电容是12Vsb的输出滤波电容吗?

“C41电解电容是12Vsb的输出滤波电容吗?”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