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A_G 43找不到短路点

楼主(2023-06-13):
1 此板cpu供电对地短路,经测量和拆焊,发现CPU_VTT信号输出端上管短路。拆掉后,依然短路,2 然后拆除供电结点电感,测量发现电感输入端无短,输出端短路,

3 经过反复打值和测量以及拆焊,依然短路,
4 最后把桥也给拆了,发现还是短路,找不到短路点。

我想问下大家,这种板是否有板层间短路的案例,还是因为我哪里疏忽了,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惨痛的教训呀,CPU_VTT输出端固态滤波电容短路,这个电容在第一次测量判断时有拆下来测量过的,当时只是判断是否短路,所以没有仔细测量,可能此电容有缺陷,当在次上电测量时,被击穿,所以导致被忽略了,吸取这个教训,没事千万别干桥,浪费 了一块好板,没有BGA,不知道此板何年才能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惨痛的教训呀,CPU_VTT输出端固态滤波电容短路,这个电容在第一次测量判断时有拆下来测量过的 ...

就是这个电容,气死人

网友B:
拆了CPU供电的上下MOS管,供电芯片,驱动芯片都拆了看还短路不

网友C:
应该是铁壳子的固态电容短路  我以前遇到过  管子和驱动IC全部拆了  后来拆到固态电容才发现 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铁壳子的固态电容短路  我以前遇到过  管子和驱动IC全部拆了  后来拆到固态电容才发现 惨不忍睹

是的,我把桥都拆了,就是为了想验证一下,结果悲剧了,没有BGA,这 桥是干不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CPU供电的上下MOS管,供电芯片,驱动芯片都拆了看还短路不

都拆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