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如何上传到论坛

楼主(2023-06-13):
各位同行,迅维电脑版和手机版怎么上传BIOS啊,麻烦说一下上传BIOS的方法,谢谢!

网友:
点发帖-附件-选择文件上传,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等待上传完成,点确定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发帖传资料建议还是电脑版,编辑 操作都相对简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传资料建议还是电脑版,编辑 操作都相对简单 。

电脑版我没有找到发文件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传资料建议还是电脑版,编辑 操作都相对简单 。

麻烦截图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