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H110D4 上电转停维修

楼主(2023-06-13):
SY-H110D4   同行的机器上电转停,一直这样,这种情况不排除不过内存,接上小喇叭,发现会嘀嘀,一直报警,不过内存,先把内存换到另一个接口,不会断电,但也不显示,首先换一根内存还是一样情况。拆下来。记得上次也修到这个板是一个小6脚IC问题, 查了一下记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6289-1-1.html  之前发的贴子,看来直接拆掉那个,还是一样,后查到L10S根本没有电压,这种板正常应该是2.5V。以前修到是华硕的H110 没有这种IC,直接改的电路,发现他旁边也有一个小6脚IC,不知道什么来,直接拆掉看看什么情况, 拆掉后,上电 ,发现已经有2.5V,已经亮机了,就是他的问题。看来这种板子小6脚IC还是坏得多呀。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遇到通病了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小六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