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硬,450度最大风力动都不动

楼主(2023-06-13):
外星人,cpu供电短路了。想把mos管拆掉,吹十几分钟动都不动,t12烙铁,80块钱的原装头。450也化不了锡。什么鬼

网友A:
先在芯片周围引脚上全部拖上饱满的焊锡,再用刀头洛铁加热风枪450度就能搞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在芯片周围引脚上全部拖上饱满的焊锡,再用刀头洛铁加热风枪450度就能搞下来。。。

已经拆下来了,u也挂了,显卡没挂,这个料板值两百吗

网友C:
下面用个加热台开100多度两百度吹啥都轻松,用上加热台(不是bga)我都是直接风枪干u,懒得开bga了

网友:
用上这种 我风枪都是开350  下面加热我开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面用个加热台开100多度两百度吹啥都轻松,用上加热台(不是bga)我都是直接风枪干u,懒得开bga了

板下面有个白色的塑料插座,我怕烤化了

网友:
四脚有胶吧,焊台180风枪330

网友:
对不好下的先加一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拆下来了,u也挂了,显卡没挂,这个料板值两百吗

卖芯片肯定值,当料板卖的话就不一定值。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下面有个白色的塑料插座,我怕烤化了

这个你放心 我下面开330度都不怕,不过我开330度是为了用风枪直接干南桥你平常吹芯片开一百多度200度绝对好用

网友:
直接烙铁头堆一大坨锡去烫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拆下来了,u也挂了,显卡没挂,这个料板值两百吗

就很难受

网友:
买个 快克的风枪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也是焊不东。后面是在底下加一个平衡加热的,上面风枪。外星人7代i7的。烧的同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芯片周围引脚上全部拖上饱满的焊锡,再用刀头洛铁加热风枪450度就能搞下来。。。

可惜了!他不会变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拆下来了,u也挂了,显卡没挂,这个料板值两百吗

显卡应该可以吧,拆下来买吧,还能会些本

网友:
用低温锡先拖一遍 就容易下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风枪不行?要不就买个红外加热台,预热一下就好拆了

网友:
这种不好取下来的,最好是风枪和烙铁一起干,保证下来。

网友:
搞个旋转风枪

网友:
快克856使劲干

网友:
先加一下常温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