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MADMBAC0

楼主(2023-06-13):
各位 大神:
      请教   小米 XMG1902-AB   正常触发, 电流跑正常,2.8(无电池)屏幕灰屏。 不显示,重接了屏线也一样,

外接不显, KB  大小写 键,没有用,背光灯亮。 按一开关  就断电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概率CPU挂了

网友:
在屏线接口处,应该有保险,不管正不正常都换掉。再试试

网友(2023-07-13):
通病,修了很多了

网友A:
你好,我也碰到一个小米笔记本是这种故障,请问是屏幕坏了吗,这个屏幕还是特殊的,不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碰到一个小米笔记本是这种故障,请问是屏幕坏了吗,这个屏幕还是特殊的,不通用

主板问题,可以联系我远程教你 13645817571

网友(2023-09-11):
我也碰到这个症状。把M.2硬盘换另一个插槽好了一段时间,现在有不行了,时好时坏。感觉插槽坏了。灰屏可能是没有识别到硬盘,有时灰屏很久就显示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可以联系我远程教你 13645817571

我加你了通过一下我的也是不显示

网友(2023-10-27):
你好  搞定了

网友:
你好  故障搞定了吗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可以联系我远程教你 13645817571

你好  方便加你咨询这个故障吗?

网友:
发出来分享,争取弄个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