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联想V310-15IKB 80T3 BIOS分享

楼主(2023-06-13):
改NVME以支持3.0 X2解锁隐藏的高级菜单
升级GOP到9.0.0.1080 VBIOS到1062 VBT到221等驱动模块
升级纯净ME到11.8.93.4323_ 5M,改原来的1.5M ME为5M ME

Lenovo V310-15IKB Type (80T3)-GAI2-NVME-currency-ME5.rar

网友:
非纯粹编程器备份,已clean me,开机秒亮的,BIOS内有完整的DMI信息,无其它杂余的NVRAM!

网友:
如需更换自己机器DMI信息,请用16进制文件编辑器打开此BIOS和自己备份的BIOS,文本搜索LENOVO,查询到搜索结果对比修改!

网友A:
问下这个开机真的秒亮吗?原版的BIOS 开机估计3分钟才亮,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个开机真的秒亮吗?原版的BIOS 开机估计3分钟才亮,太久了

你编程器搞下不久知道了,也给出了改原机DMI信息的方法,还有这只支持KBL主板,SKL的不能刷!已CLEAN ME应该秒亮的!

网友B(2024-01-11):
联想v310-15lkb i5 7200U
上M.2的硬盘有些厂家的bios里能认到,有些认不到,能认到的做成引导盘后偶尔会出现卡死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bios对M.2支持的不太好,bios已刷到官方最新版依旧会有以上问题。不知道刷你这个bios会不会有所改善。请问这个文件是需要用编程器刷还是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v310-15lkb i5 7200U
上M.2的硬盘有些厂家的bios里能认到,有些认不到,能认到的做成引导盘后偶尔会出 ...

BIOS锁了的就编程器,BIOS解了锁的就用INTEL的工具就可以刷!

网友C(2024-04-25):
刷上了不亮机,风扇狂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上了不亮机,风扇狂转。

只支持7代U的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支持7代U的主板!

我的是7代的7200U,刷你这个真不亮机。风扇狂转。我是编程器直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7代的7200U,刷你这个真不亮机。风扇狂转。我是编程器直刷的。

好吧!我这边几台都是没问题的,你那边不行的话,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7代的7200U,刷你这个真不亮机。风扇狂转。我是编程器直刷的。

大兄弟,你是这个型号的吗?你14isk的肯定不能用咯!这是V310-14/15IKB或者E42/E52-80才能用的!

网友:
V310-14/15IKB

网友C(2024-05-25):
引用 网友D:
大兄弟,你是这个型号的吗?你14isk的肯定不能用咯!这是V310-14/15IKB或者E42/E52-80才能用的!

没错吧。你的刷了是不亮。这是论坛另一个开机快的。你的刷上去风扇就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吧。你的刷了是不亮。这是论坛另一个开机快的。你的刷上去风扇就狂转。

哦,好吧!搞不懂了!

网友:
电流0.48 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