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求助 测试座给12v有核心供电,上主板就没了

楼主(2023-06-14):
       一片竞派GTX950显卡,没有外接供电版本,实际是GF116核心,GTS550吧。到手故障大短路,更换一个上管,大短路没了。直接用延长线测试座给12V供电,核心电压0.8,显存电压1.5,其它的5v、2.5v也都有,波形也正常。
具体情况如下
    直接用测试座供电,不插pcie:
       功耗            18w左右,核心有温度,挺热。
       风扇            不转,残缺不全,不确定好坏
       核心电压      0.8v 波形正常  上管电压为9.8v 有点低
       显存电压      1.5   波形正常
       2.5v电压       正常
    插在主板上
       功耗             g860平台 52w 平时核显40w左右,核心发热
       风扇             不转
       核心电压       0.1v  上管电压12v
       显存电压       1.5
       2.5v              正常
现在问题还是指向核心供电那一片。

       有经验的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核心挂了

网友A:
核心挂了,这种直接换盆。

网友B:
我手里有片P106 一模一样的故障诶....不插主板,所有供电都有了。插主板,核心供电就没了....起因也是大短路,然后拆掉了一个上管。

网友:
有答案了记得踢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片P106 一模一样的故障诶....不插主板,所有供电都有了。插主板,核心供电就没了....起因也是大短 ...

拆掉一个上管之后呢?上管我已经换了一个了,效果没区别。你有没有在没插主板的时候测量一下上管上端12v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挂了,这种直接换盆。

可否分享些常见判断核心挂了的关键点?要不是上管上端12v被拉低,我也不太想相信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一个上管之后呢?上管我已经换了一个了,效果没区别。你有没有在没插主板的时候测量一下上管上端12v ...

拆了没装,按道理应该不影响的,却一路供电而已。没插主板时各路电压都正常的。期间还修了nv3v3. 修出来以为稳了,MD上机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掉一个上管之后呢?上管我已经换了一个了,效果没区别。你有没有在没插主板的时候测量一下上管上端12v ...

我测试的是上主板和不上主板 有一个信号不同。WAKE这个唤醒信号,不上主板是0V 上主板是3.3v  直通核心的信号。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你这卡板底腐蚀这么厉害,修好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卡板底腐蚀这么厉害,修好的成本太高了。

完全没有腐蚀,干净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的是上主板和不上主板 有一个信号不同。WAKE这个唤醒信号,不上主板是0V 上主板是3.3v  直通核心的 ...

你知道的还是比我多点,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
gf116是550ti或者gts450,除去显存核心还有一个核心1.05v模块电压,2.5v是哪个电压,有这个吗?

网友:
这个卡 没维修价值

网友D: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保护了?

那肯定是保护了

网友:
上管击穿很有可能烧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