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5410 19856-1 保存BIOS不触发

楼主(2023-06-14):
戴尔灵越5410  19856-1  刷完BIOS  保存完SN不触发,有遇到的吗  戴尔好多11代处理器

网友A:
断开所有电和coms电池,放电后在全部接好,插上电源,按开机键,有时要多按几秒电源

我遇到一台这么处理可以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所有电和coms电池,放电后在全部接好,插上电源,按开机键,有时要多按几秒电源

我遇到一台这么处 ...

还给客户了

网友:
学习中  我也遇到过

网友(2024-01-15):
刚遇到,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你们应该没拆小板起来看背面。我这边一台一样的,是小板排线座子烧了,这个座子跟40针屏幕座子一样,换了就好了。